电动车充电器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4-01-08):
1、保险丝管熔断:仔细查看电路板上面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是否被烧糊或有电解液溢出,闻-闻有无异味;再测量电源输入端的电阻值看局部短路现象;然后再测量电源滤波电容是否能进行正常充放电、开关功率管是否击穿损坏、UC3842及周围元件是否击穿,烧坏等,若元器件有损坏更换即可。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首先,用万用表测量高频脉冲变压器的各个元器件是否有损坏,排除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看是否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然后用万用表静态测量高频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如果上述元器件有损坏,更换好新元器件即可排除。
  3、无直流电压输出,但保险丝丝完好:先应判断一下充电器的变控芯片UC3842是否处在王作状态或已经损坏。若这几只脚都未击穿,而充电器还是不能正常启动,也说明UC3842已损坏,应直接更换。
  4、散热风扇不转:先用万用表测量-下控制风扇的三极管是否损坏,若测得此管未损坏,那就有可能是风扇本身损坏,可以把风扇从电路板上拔下来,另外接上一个12V的直流电(注意正、负极),看是否转动,还要看有无异物卡住;若摆动凡下风扇的电线,风扇就转动,则说明电线内部有断线或接头接触不良。根据上述情况跟换元器件。
  5、电源不启动:插电源,大电容有300V电压、拔掉电源再次测量大电容2端还是300V电压不下降。给电容放电后,将启动电阻换掉即可。启动电阻在电源输入部分, 阻值150K,功率2W。
  6、电源不启动:插电,大电容2端有300V电压,拔掉电源,大电容电压慢慢下降,将电路板 全部检查是否有脱焊的现象,补焊完成后,将3842换成新的,通电试机即可。
  7、闪灯:先将电路板补焊一遍,再次试机,如果还是闪灯,请检查输出端取样电阻。0.1 欧。3W功率。接在输出线的负极端,将此电阻换新即可。
  8、输出电压高,通电,电压高于70多V,充电不转灯,先将电路板补焊一遍,再次试机,如果还是电压高,请更换光电耦合器、再次试机、还是输出高,更换431基准稳压器,再次试机。
  9、吱吱叫,发热,充电不足:通电测量大电容电压,只要低于300V,一般电容失效,更换即可。
  10、严重发热,请将风扇换新即可。
  11、输出电压不稳定,先将电路板补焊一遍,后试机,然后将输出端电容63V470UF电容换新试机即可。
  12、充电不转灯,用检测仪测试各项数据,然后将358或者324换新试机。
  13、充电不稳定,有时候能充,有时候不能冲,用测试仪检测各项数据,然后将输入输出电源线, 全部换新,补焊线路板试机。
  14、通电烧保险:先检测功率管击穿没有,没有的话将4个整流二极管全部换新,试机。
  15、通电无输出,通电试机,大电容2端有300V电压,且慢慢下降,首先检测输出端大二极管击穿没有,补焊,再次试机。
  16、通电亮2个红灯:通电试机,空载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将358或324换新试机。
  17、通电无输出,能正常启动,指示灯正常,先将输出线换新,对于有继电器的充电器直接短路继电器试机。
  18、通电闪灯,请补焊变压器各引脚,然后试机,如果依旧,请检查431、光电耦合器、输出部分各二极管是否短路,变压器磁芯是否松动,电源输入部分10欧小电阻是否开路
  或代换3842再次试机。
  19、充电不转灯,先用测试仪检测各项数据,一般充新电池电压不高于59.5,充半年左右电池不高于58.8,为正常,高于此电压可能不转灯。
  20、输出电压低:补焊线路板。试机,然后将输入输出大电容换新再次试机。
  21、输出低,发烫,如果输出电压低于40多V,且功率管,变压器发烫,一般为变压器有问题。
  22、启动困难,有时候能起到有时候不能启动,补焊线路板,后试机,如果依旧请将输入部分小电容换新再次试机,50V47UF。
  23、烧3842,3842换新后试机插电听到一声喀的一声响,这是测量大电容2端电压300V慢慢将,说明3842 又击穿了,先补焊线路板,检查变压器引脚是否松动或者引线是否断开,输 出部分大二极管是否开路,线路板是否断裂。
  终上所述,以上故障适合于市场上大部分单管电路充电器常见故障,具体的检测方法以及操作过程都有说明,希望此篇文章能对您有所帮助。下面另外总结一些常见的电动车充电器使用时的需注意的事项。

网友A:
好帖,学习一下,先把自己充电器的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