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字移位

楼主(2014-01-08):
三菱FXN字移位指令使用非常方便,最近我想用FX1N完成字移位,例如,把D49的数据送入D50,在把D48的数据送入D49,很类推,但是FX1N不支持字移位,请教高手有什么简便的语句来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A:
BMOV指令,就是块数据传输

网友B:
 这个用 移位指令来做 ???

建议楼主直接用 MOV 指令更加的方便呀 !

网友C(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2014-08-04):
BMOV D0 D1 K3

这样;

D0--D1

D1--D2

D2--D3

网友E(2014-11-21):
BMOVP D48 D49 K2

或者是 :

MOVP D49 D50

MOVP D48 D49

注意先要传D49给D50,因为PLC是从上往下扫描的。

网友E:
纠正:BMOVP D48 D49 K23

网友E:
纠正:BMOVP D48 D49 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