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的小问题求助的啊!

楼主(2014-01-08):
欧姆龙PLC怎么没有交替输出ALT指令的啊,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有什么方便的方法没啊!

若果我想做这样的指令 MOV K7 K1Y5  如果用欧姆龙PLC该怎么做的啊!我是刚刚学习欧姆龙PLC的,新手求助 啦

网友A:
1、欧姆龙没有ALT指令,但是你可以依据传统方法来实现交替输出,KEEP,计数器等都可以,方法很多。

2、欧姆龙也无法做三菱的这种组合元件的输出。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单按钮启停控制,来做程序

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欧姆龙没有ALT指令,但是你可以依据传统方法来实现...

 谢谢回复!那我就用其他方法来处理了,只是这样看着比较繁杂的啊

网友C:
额,欧姆龙有个程序组合,在基本指令里面。有个列子,是交替输出的~建议查找一下!

网友D:
对就用单按钮启停程序来做交替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欧姆龙有个程序组合,在基本指令里面。有个列子,是交...

谢谢!

网友E(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