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调试求助

楼主(2014-01-08):
我们用台达C200系列的变频器(型号为VFD022C43A)控制一台电主轴,

变频器型号VFD022C43A,主要参数如表中所示

电主轴主要参数见下表

转速   功率   电压   电流   频率   变频器

45000   0.5   220   2.5   750   2.2kva

要说明的是变频器是460v系列的,通过参数设定输出电压220,这样会有什么大问题吗?实际应用过程有明显发热。

之前基本没怎么接触过变频器,主要需要调哪些参数,尤其哪位有变频控制高速电机的调试经验希望解答一下,多谢。另外变频器的参数里有如下两项

所谓的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在变频器启动后设定频率在50到200hz范围内用万用表测得相间电压是600v到800v,这是为什么,变频器工作在速度模式,压频比不是应该近似常数吗?

网友A:
变频器设定电动机额定频率为750Hz,额定电压为220V。其余中间频率不管,那是手动设定V/F曲线才使用。运行是看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多大,如果电流不大电动机温度较高,可以调整一下变频器载波频率.。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最近上网不方便,所以才回复,把电机输出频率调高后电流降低一半左右,原来设定为400hz,电流为3.5A以上,改为600hz后电流为1.5A左右,且发热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
电机输出频率这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输出频率这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电动机的额定频率,对应电动机额定电压。

网友B(2015-09-18):
还有使用频率达400HZ的?不是50-60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