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4-01-09):
应用层协议为sercos,EtherCAT接口的伺服有什么品牌的?各位前辈推荐推荐!!!???

网友A:
还真没有用过,楼主可以问问科尔摩根有没有。

网友B:
倍福Beckhoff 高性能 EtherCAT 驱动器

AX5000 系列是为 EtherCAT 实时以太网系统而量身打造的伺服驱动器。EtherCAT 的卓越性能特别有益于驱动技术:它们拥有很短的周期时间和良好的同步性及同时性。即使通讯网络中连接了大量的设备,通过 EtherCAT 仍然能够实现极短的周期时间。通常来说,在 125 μs 的周期时间内可以完成与 100 多个驱动器进行的设定值和实际值的循环交换。此外,AX5000 在“一般”周期时间内也能表现的非常出色,因为 EtherCAT 在方面没有特别的限制。

EtherCAT 从站控制器中的分布式时钟可以确保高同步性(低抖动)和良好的同时性(无时间差)。这两个数值都明显小于1 μs。同步性对每个轴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它们自身的子控制回路可以以所需的精度与循环信号同步。而良好的同时性还确保了分布的轴能够同时运行,以完成同一个任务。

高速控制算法

为高动态调节的无铁芯直线电机设计的电流控制器,周期时间低至 31.25 μs

速度控制器周期时间最低 125 µs

位置控制器周期时间最低 125 µs

熟悉的驱动协议

SERCOS 接口是一种在全球都得到广泛使用和认可的高性能实时通讯接口,特别适用于运动控制应用场合。适用于伺服驱动器的 SERCOS 协议在 IEC 61491 中被标准化。该协议也用于EtherCAT 并在 AX5000 中实现。这表示,对于使用过 SERCOS 的用户来说,该驱动协议并不陌生,因为过程数据的布局和 IDN 参数以及状态机都保留下来了。因此,AX5000 将人们所熟知的驱动接口和各种 EtherCAT 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 EtherCAT 通讯,符合 IEC/PAS 62407 规范

高速 EtherCAT

通过分布式时钟同步

远程维护/诊断

网友C:
可以问问包米勒,他们有集成的EtherCAT

网友D(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