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模式

楼主(2014-01-09):
如何知道自己控制系统是通过什么方式(速度/位置/力)控制电机的?电机控制模式与控制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对照手册查看驱动器相关参数的设置!

网友B:
1、楼主提了一个关键问题;

2、伺服电机是怎么控制的?

1)如果是直流电机,电机控制的方式就是电压调速,有“速度闭环”或“电流闭环”两种工作方式;

2)如果是交流电机,电机控制的方式就是变频调速,有“速度闭环”或“电流闭环”两种工作方式;

3)电机的启动、停车是开关控制模式;

4)为了在需要位置准确停车,采用减速停车+制动;

5)通过编码器检测电机的角位移或转过的角度;

网友C:
樓主你怎導果為因 你要依設備的要求 來選擇控制器 再來選擇電機

网友D:
哈哈!有上位机做控制吗?还是通过驱动器内部编程来控制。

网友E:
楼主是要讲电机的速度和力矩的控制模式吗

楼主(2014-03-07):
引用 网友A:
对照手册查看驱动器相关参数的设置!

因为不是自己搭建的系统,想了解这些,就请教各位高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提了一个关键问题;2、伺服电机是怎么控制的?1...

你这些问题可以百度一下,会有比较专业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你怎導果為因 你要依設備的要求 來選擇控制器 再來...

因为不是自己搭建的系统,想了解这些,就请教各位高手咯。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讲电机的速度和力矩的控制模式吗

我也是这方面不清楚,求指点。

网友:
现在的伺服有软件监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