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国内有没有生产的

楼主(2014-01-09):
这种电缆接头,按一下就能把电缆或者电线插进去,松开就夹紧了

网友A:
 看不清图片,但是你所说的按下夹线的 接头都是看到过

网友B:
音响用得多。。。。。。。。。。。。。。。。

网友C:
应该有的,你淘宝看看

楼主:
我们这个是可以接高压线的,接头上接的是整流的高压硅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