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使用红外线测温仪诊断设备故障

楼主(2014-01-09):
  红外线测温仪是一种常用的检测仪器,对设备进行修正可以有利于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影响设备检测结果的原因很多,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提高红外检测的准确度,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或选择良好的检测条件,接下来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以下条件和影响来具体应用红外测温仪:

  电气设备运行状态的影响:

  电气设备故障一般是电流效应引起的发热故障(导电回路故障--发热功率与负荷电流值的平方成正比),和电压效应引起的发热故障(绝缘介质故障--发热功率与运行电压的平方成正

  比)。因此,设备的工作电压和负荷电流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红外检测与故障诊断的效果。泄漏电流的增大,能造成高压设备部分电压不均匀。如果没有加载运行或者负荷很低,则会使设备故障发热不明显,即使存在较严重的故障,也不可能因特征性热异常的形式暴露出来。只有当设备在额定电压下运行,而且负荷越大时,发热及温升才越严重,故障点的特征性热异常也暴露得越明显。这样一来,在进行红外检测时,为了能够取得可靠的检测效果,应尽量保证设备在额定电压和满负荷下运行,即使不能做到连续满负荷运行,也应编制一个运行方案,以便在检测前和检测过程中,能让设备满负荷运行一段时间,使设备故障部位有足够的发热时间,并保证其表面达到稳定温升。电气设备故障红外诊断时,故障判断标准往往是以设备在额定电流时的温升为依据,因此当检测时实际运行电流小于额定电流时,应该是现场实际测量的设备故障点温升换算为额定电流的温升。

  设备表面红外测量仪都是通过测量电气设备表面

  红外辐射功率,来获得设备温度信息的。并且在红外诊断仪器接收来自目标红外辐射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因目标的表面发射率不同,将会得到不同的检测结果。也就是说,相同辐射功率,发射率越低,就会显示越高的温度。因物体表面发射率主要决定于材料性质和表面状态(如表面氧化情况、涂层材料、粗糙度及污秽状态等)。因此为了应用红外测量仪器准确地测量电气设备温度,必须要知道受检目标的发射率值,并将该值作为计算温度的重要参数输入计算机或者调整红外测量仪的ε修正值,以便对所测量的温度输出值进行发射率修正。消除发射率对检测结果影响的两种对策:当使用红外测温仪进行测量时,要对发射进行修正,查出被测设备部件表面的发射率值进行发射率修正,从而获得可靠的测温结果,提高检测的可靠性;对于红外检测的故障频发设备部件,为使检测结果具有良好的可比性,可以运用敷涂适当漆料的方法来增大和稳定其发射率值,以便获得被测设备表面的真实温度。

  大气衰减的影响:

  被测电气设备表面红外辐射能量,经大气传输到红外检测仪器,这就会受到大气组合中的水蒸汽、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气体分子吸收衰减和空气中悬浮

  微粒散射衰减的影响。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正确使用红外线测温仪诊断设备故障,大家可以根据以上这些内容来做一些参考,希望帮助用户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些有关红外线测温仪的一些应用知识。通过以上简述,用户多学习一些关于红外线测温仪知识可以有利于用户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解决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经常对红外线测温仪进行日常维护和保养可以提高红外线测温仪的性能,减少仪器出现故障,避免影响整个生产系统的正常工作,造成经济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