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LC与扫码枪通讯问题

楼主(2014-01-09):
现有一个扫码枪,想用500 PLC通过232串口采集扫码枪数据传送给上位机组态王,现在遇上几个问题,扫码枪与500PLC之间走什么通讯方式,是ASCII通讯吗?PLC如何读取和存放扫码枪的条码数据,上位组态王机可以直接读取PLC中的扫码枪条码数据所存放的地址吗,小弟新手,望各位大虾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2020-03-24):
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Zport转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或者存在寄存器里,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Zport模块可以实现一台PLC挂多把扫码枪实现轮询,也可使用无线扫码枪进行物流分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