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INCC FLEXIBLE 中的 面板画面如何做

楼主(2014-01-09):
     原来有一个 HMI 的屏的项目,有 面板实例 的 一个框图,感觉很是不错,想调用 这个 面板实例图,但是有几个图标需要更换一下, 请教如何 将  WINCC FLEXIBLE 中的 面板实例  修改一下画面再次使

[br][br]

   如上附件中的图, 我修改后保存,可是原来的所有的都变化了,我想只是将我修改的 单独保存再使用,如何操作 ?

楼主:
    没有用这这个软件????

还是什么,这个库文件做起来有点难度的说,看老外的按键库做得特别的好

网友A:
用全局库和项目库做的,其实就是把有用的接口共享出来,然后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全局库和项目库做的,其实就是把有用的接口共享出来,然后调用

  谢谢,我已搞定

网友B(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