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台达故障

楼主(2014-01-09):
台达VFD-B1.5kw变频器起动正常,频率慢慢升至设定频率。电机就是不转,空载有时能转,速度较慢。

网友A:
转矩设定了么?

网友B:
电流反馈如何?

网友C:
电机堵转也是这样,不报警的

网友D(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

网友E:
有没有报故障代码?????

网友F:
你是用什么模式  运行呢

网友E:
运行方式是端子控制吗?频率给定是面板给定吗?

网友G:
查看输出电流,检查接线

网友H(2017-01-16):
用电流表掐下电流看看

网友I(2018-02-06):
电机断开负载,变频器输入电机参数(电流,电压,转差),变频器自动检测电机特性(P7-05),改变频器工作在矢量模式(P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