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DBUS设备通道访问问题

楼主(2014-01-09):
在设备窗口里添加了个modbus的设备,正常通讯,有几十个数据通道,启动设备后,设备通道的数据一直循环采集,但是有些通道的数据在某写情况下无需监视,在有些情况需要监视,

如果想提高通讯效率,希望在不需要监视时,屏不要去读写哪些通道数据,需要监视时候不停读写。可以多建立几个从设备来实现,想问问有没有直接启停某个数据通道的功能。

!SetDevice(设备0,6,"Write()")感觉不大好用,有些时候不灵,不知道使用有什么和其他有冲突或限制。

网友A(2014-02-11):
!SetDevice(设备0,6,"Write()")实际上很好用的,可能你写的地方不对,比如你写在窗口循环脚本切换的其他窗口就不会执行此脚本,建议用事件策略或是用按钮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