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歩科伺服问题

楼主(2014-01-09):
我想在速度模式当中怎样实现电机正反转?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谢啦

网友A:
使用的什么型号驱动器呢?您用在什么样场合?对正反转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您能把问题说的 一些吗?

我们的伺服有个模式是正反转模式,您可以到公司网站下载说明书,里面有详细说明。

谢谢@!

网友B(2014-07-17):
一般都是用行程开关控制

网友C:
速度模式开关量控制一般都是对应的速度设为负值即为反转

网友(2014-11-30):
在d03.01到d03.07中看您的PIN点没有用到,把他设定为008.0后;再把该点与COM点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7-31):
有个叫 指令反向 IO点,把外部IO其中一个点设置成指令反向功能,这个点高低电平就对应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