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组态通过OPC方式读取wincc后,被读取的变量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4-01-09):
       第三方组态通过OPC方式读取wincc后,(WINCC作为OPC Server),被读取的变量,在WINCC上显示出现一会灰色(好像通讯故障的那种现象),一会正常。这个是什么情况?内存不足还是?

网友A(2014-02-08):
1、总线短路或者屏蔽未接好,如果用的是DP头的话屏蔽一定要压在那个金属片上。

2、控制柜或者主机的接地是否做好。

3、总线的布线线路是否与高压电缆近距离平行布线。

4、操作系统不合适,换个版本的系统。

5、波特率降一下试试。

6、延长wincc变量读取周期。

以上情况都遇到过,希望对你有帮助,因为现在主机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内存不足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