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改

楼主(2014-01-09):
小弟我 搞不懂 为什么实数加法指令 没有超过范围 会显示溢出的!~~还有MD 的值我在仿真里面没法改成小数如10.5等 只能是整数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MD是双字,带小数点的可以用:  浮点

建议你做一个指令转换,将MD转换为浮点;个人观点;

网友B:
数据格式选择不正确,小数选择数据格式REAL。

程序监控状态下MD表达式改为浮点数,仿真器MD格式改为REAL即可。

监控效果如下图:

网友C(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2014-09-04):
只能说你连仿真器都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