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PPI网络通讯距离

楼主(2014-01-09):
西门子官方给出的标准通讯距离是500米。我们的特殊用途,必须使用这样的网络,但是通讯距离时不时要达到1000米,那么PPI网络通讯距离是不是绝对不可能超过50米或者100米呢?没有具体项目的工程实践,今天特意实验了一下:数据不是绝对的,但是起码说明有这种可能。

2台224,一台主站,一台从站,PPI联网通讯,9.6K速率。一卷普通4芯电缆(标称100米,80米大概有,没有屏蔽,硬铜丝),使用2芯连接通讯,可以联机通讯;将同一卷4芯电缆两两连接,一端分别取出2芯连接2台PLC通讯还是正常,这时起码有160米吧!

说明PPI网络有超过100米通讯距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桌面环境下2台联网到底能不能达到1200米的标准RS485通讯距离,自己没有条件实验,遗憾之中……

试验不是为了证明200 PPI网络最大通讯距离,主要是我一直疑惑为什么西门子官方资料一直强调PPI网络保证的通讯距离只有50米,需要远距离通讯就建议使用PROFIBUS网络。

谁有PPI网络方面的工程实践,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A:
毕竟是200,西门子不鼓励用他做大网,所以有奇怪的“50米”限制,其实只要使用DP电缆或屏蔽双绞线,1000米是没有问题的,当然速度在9600,如果保证MPI方式的187.5,或PPI下的187.5,则不可能是1000米,100米都有困难,除非采用DP耦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竟是200,西门子不鼓励用他做大网,所以有奇怪的“5...

 太感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