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VB与FX2N通讯出错的问题,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4-01-09):
一台三菱PLC的FX2N,通过用USB-422的SC-09与PC机连接,在PLC的RUN状况下,用VB与PLC通信。这个例子是在《FX系列PLC的链接通信及VB图形监控》P176。但不知道何原因,做不通,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2014-03-09):
USB-422的SC-09是专用于编程口的电缆,三菱从未公开过编程口协议,但国人已将其破- 解,网上可查到,多的是。

你的程序可能是485,或是232,反正肯定不是用于编程口(422),所以程序无效。

网友B: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网友C(2014-05-02):
PLC加个485或232模块试试,编程口可能不行

网友D(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