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4-01-09):
为什么在子程序中,c4计数到达设定值后L0.6不能断开,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是C4还没有置位,L0.1已经把C4加过头了吧?

网友A:
你用高速计数器替代C4试试

网友B:
C4自己复位掉了吧,一个瞬间

楼主:
我加了上升沿,调试也不行。

楼主:
恳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C(2014-02-21):
C4变为1,又被自己复位,一直为0。所以L0.6不受C4控制。

别让C4复位,L0.6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