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采用PROFIBUS通讯诊断时的错误消息!

楼主(2014-01-10):
Wincc与S7300PROFIBUS通讯,以前正常,中间断电2个月之后,再次上电发现通讯不上了,在PG/PC里诊断,点击读取时发现,提示链接状态 ds:通讯处理器不在 PROFIBUS 环中。可能的原因:通讯模块正在等待总线上的其他主站,但已超过等待时间。(请检查 <设置 PG/PC 接口> 的“属性 - PROFIBUS' 选项卡中的设置“PG/PC 是总线上的唯一主站'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估计应该是你计算机对CP5611卡的支持不怎么好,电脑用一段时间一般会出现这些状况,

临时解决办法是断电,把CP5611卡拔掉,重新换个槽插下,再重新上电,会自动搜到CP5611卡

驱动(STEP7带的)。那些黄色叹号的消不掉的,不要选择就可以。

网友B(2014-06-08):
你好,你可以加这个QQ群问问 251286253,里面有这个领域的人或许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