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测量天然气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4-01-10):
涡街流量计测量天然气不稳定的原因

核心提示:1、涡街流量计不适宜安装在强振动的场合是广大用户为熟知的,但在磁场频繁变化的场合,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测出高于正常值的信号输

1、涡街流量计不适宜安装在强振动的场合是广大用户为熟知的,但在磁场频繁变化的场合,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测出高于正常值的信号输出。实践证明,在无气体流动的现场,当涡街流量传感器处于变化的磁场中时在磁场变化的瞬间,涡街流量传感器会感应出一个错误信号而输出,当变化结束,流量计处于一个稳定的磁场时,流量计则会输出一个正常信号。
   2、天然气因出厂时温度高,湿度大,因此在气体输送过程中会有水分存在。气体流动带动水分往复波动,从而形成脉动流。涡街流量计处于这种流体状态时输出数据忽大忽小,根本无法反映生产状况。
   3、涡街流量计接线过程中压线不实,从而造成传输过程中信号的时断时续。
   4、涡街流量计接地线不符合规范要求,从而使强电中的50赫兹干扰进入,当正常信号高于50赫兹时输出正常信号,反之则会输出错误信号。

网友A:
简明扼要!欢迎楼主常来!

网友B:
欢迎楼主常总结!!

网友C:
1、目前常用的是压电晶片探头类涡街,达到一定强度的工频、变频、射频干扰都会带来影响的(如果输出信号端采用了光电隔离,一般为输入端(探头)信号影响),无论测气还是测液。

2、天然气温度高,湿度大,只要不会产生冷凝水是不会出现两相流的,一般是温度低、湿度大倒会产生两相流。

3、压电探头本身就是卡门涡街原理,靠的就是流体产生旋涡对探头产生力的作用,也就是说是振动式,当现场外界因素振源达到一定强度那一定会对它(探头)产生影响的,如果是电路采用了频谱分析抗振性能会提高很多。流体本身存在脉动流的话用涡街那一定测不准的。

4、要根据涡街流量计的工作原理等特性来分析现场条件是否适用涡街来测量。如果现场用气平稳且气源干净(比如燃气锅炉,无振源及工变频影响,用气是在较长的时间点平稳的,流量范围在其工作范围内。)那用涡街是没问题的;如果用气类型如餐馆类、燃气制玻璃瓶类等用气常急开急停(流体脉动),那涡街一定不合理。

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