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数显电工表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今天来大家探讨一下如何选购数显电工表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电工仪表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万用表、安装式仪表都是电工仪表。我们这里主要讲的都是安装式数显表的选购。

  1、仪表的精度

  我国电工仪表共分0.1,0.2,0.5,1.0,1.5,2.5,5.0七个等级,这个等级的含义是指仪表满量程的误差百分比。如:等级为0.5级,输入电流为5A,这里0.5级的含义 就是表示这个电流表在输入5A的时候,它的最大误差不会超过0.5%。

  还有一种误差的描述方式称为不确定度,我国在仪表行业还没全面采用,所以就不展开讲述了。

  2、数显表与模拟表

  数字表的优势:读数准、精度高

  模拟表的长处:可以根据指针的摆动,看去都被测量的变化趋势与范围,所以另外也有带光柱的数显仪表,就是为了实现模拟表的这个功能的,一般用在测量显示液位,看上去比较直观。

  3、仪表的供电电源

  一般分为变压器供电、开关电源供、电池供电三种。

  开关电源供电:优点是输入电压范围宽70-250V,缺点是抗干扰能力差 特别是在谐波大的地方,比如炼钢厂,仪表电源部分容易损坏。

  变压器优点:抗谐波 抗干扰,缺点:输入电压等级 单一 ,订购时需说明电压等级,直流供电不可用。

  4、输入测量信号

  输入测量信号一半分为,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直流信号的精度一般要远远高于交流信号。

  5、真有效值与平均值

  万用表显示的是平均值。安装式仪表显示的数值一般为真有效值,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抗谐波和频率变化的特点。

  6、外型尺寸

  一般有 120 96 80 方形

  7、附加功能

  仪表除了普通的测量功能外,还有附加模块。

  1.通讯模块 支持RS-485 modubus RTU 协议

  2.变送模块 4-20mA 变送测量的信号

  3.控制模块 通过继电器输出,实现对于设定电压电流值的超范围报警。

  8、变比设置

  电流的满量程,根据实际安装时候的互感器变比可以由用户从5A-8000A 按照国家标准系列值任意设置。

  9、响应速度

  普通的数显表一般采用专用的芯片,专用芯片因为兼顾的功能很多,所以响应时间比较慢,一般一秒钟只能出3-5个有效值。在一些特殊场合 ,客户要求响应快的地方,就会涉及这个参数响应速度

  10、以上讲了这么多 都是针对工频50Hz的仪表

  市场上也有一些特殊的仪表,比如中频400Hz的表,主要是航空用;也有高频表,比如20kHz的,主要用在一些中高频设备上,比如超音频电源,变频器输出电流。

  11、数据采集软件

  在带有485接口的仪表上,一般很多用户需要自行编写采集软件中仪电子专业生产数字显示控制仪,使客户的生产效率得到最大的提高,尽可能为客户服务。

  面对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数显电工仪表,型号复杂,订货的时候不是那个出错,就是拿到手的不是自己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