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S7-200的怪事

楼主(2014-01-10):
公司一台设备用西门子s7-200控制,该PLC为输入输出为晶体管驱动的。连接一块触屏,故障现象为不定期停机并自行恢复运行,后来触屏无数据显示了。后到现场检查原因,发现一个输出点驱动现场24V指示灯,一旦该输出点动作,PLC就停止运行,过会又能自行启动。摘除该输出回路后PLC恢复正常。怀疑输出外部线路引入高电压了。检查PLC与触屏通讯,发现下图中R1和Z4击穿。感觉应与引入电压有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应该是输出点短路造成的;

以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PLC也是晶体管输出,接的是直流继电器线圈,并联稳压二极管;

调试时候只要输出点不输出,PLC运行都造成,然后输出点输出,稳压二极管装反了,Q点一输出,直接短路;就PLC重启了;

楼主:
问题是输出点的问题,通讯保险电阻为什么烧了。难道是供电的原因?

网友B:
学习一下,没有拆过。

网友C:
可能是线路破损导致高压串入,检查现场24V指示灯线路短路原因。

网友D:
是不是接错线了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线路破损导致高压串入,检查现场24V指示灯线路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接错线了导致的

 接线不可能错,该设备用了几年了,我们怀疑是同一桥架内有其他电缆对其干扰或者其他原因引入高压了。

网友F:
这个做工不像是西门子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工不像是西门子的产品

 100的电阻是我更换的,不知从什么地方能看出不是西门子的呢?

网友G(2019-03-09):
谢楼主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