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人机下载

楼主(2014-01-10):
富士人机UG221如何下载程式?

网友A:
将UG00C-T电缆连接UG221上的MJ1口与你的PC的RS232串口。

启动V-SFT V5软件(或者UG00C-CWV3,或者CWV4)软件,并开启你需要下载的项目文件,在菜单文件——传送中,点击通讯设定,选择串口,通讯端口选择COM1,

如果你使用USB转RS232的话,那么COM口选择你的转换电缆虚拟的COM编号。

给你的UG221上电,按屏旁的SYS+F1键切换的系统页面。

软件中选择文件——传送,在传送方法中选择PC-〉按钮即可。

网友B:
楼上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