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紫金桥软件主机与从机之间数据源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我是紫金桥的新用户。现在有一个地铁上的项目,每个地铁站都有一台工控机,监控平台为紫金桥软件,组要负责采集和保存站内的数据,但是在地铁整条线路的控制中心还有需要一个主站系统将所有站点内的子系统采集的数据汇总保存。这个主站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数据通信是怎么实现的呢?请有类似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最好有相关截图!

网友A:
   可以使用紫金桥软件本身提供的远程数据源功能,主站需建立和对应各子站系统的点。过程如下:

   在“公共”选项卡中有“数据源”,分别建立对应各子站的数据源,并指定好各子站的IP地址;

   在“点组态”中选择点的数据连接方式为“远程数据源”,填入对应点名,即可配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紫金桥软件本身提供的远程数据源功能,主站...

谢谢您!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