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指令求助

楼主(2014-01-10):
FX3U中脉冲指令PLSY和定位指令DRVA是不是他们的脉冲寄存地址不一样?我试了,用PLSY时,D8140中数值有变化,而D8340无变化。用DRVA时相反。

我想请问是不是就是这样,还是我哪做错了。编程手册上好像是D8140都会变化的啊。如果真的是地址不一样,那么我在用Y002这一输出口的时候PLSY的寄存地址是哪一个?(DRVA的我知道D8360)

请帮我解惑,谢谢了。

楼主:
求帮助,在线等好人。

楼主:
有人在吗?Y002的脉冲数的对应地址在哪?

网友A:
如果是用定位指令的话 当前值是存在Y0 存在D8340

如果用脉冲指令就存在d8140

脉冲指令指定轴是Y0 Y1 所以Y2 轴可以发脉冲

但不能监控脉冲当前值

所以Y2轴不能监控当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定位指令的话 当前值是存在Y0 存在D8340...

原来就是不能监控的啊?怪不得一直找不到地址,谢谢你了。那我就用DRVA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