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变址寄存器的BUG

楼主(2014-01-10):
           变址寄存器及一般的操作数相同可用来作为搬移或比较,可用于字装置 (KnX,KnY,KnM,KnS,T,C,D)及位装置 (X,Y,M,S)。ES/SA 系列机种不支持常量(K,H)间接寻址功能。EH2/SV/EH3/SV2
系列机种支持常量(K,H)间接寻址功能。

           上述为台达PLC编程手册所言

            实际上变址寄存器对位装置进行修饰时,可以生成梯形图,编译也不会报错,但运行即报错。

网友A:
未注意过这点,不知是用哪个型号试验的的。

网友B:
SV2 是可以的 一直都在用的

楼主:
用的SV做的实验,yanchen0113说的不会是K4M0E这种用法吧?这种情况下,K4M0E已经约等于D0E的用法了。

M1E试过吗?

楼主:
找了个SV2做了实验,的确可以,谢谢yanchen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