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动头的抗干扰技术

楼主(2014-01-10):
智能电动头的抗干扰技术

     智能电动头是机械装置和电子装置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高技术装置,泛应用于冶金、电力、化工等部门,是广泛应用的产品之一。智能化阀门电动执行器带有微处理器,常应用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现场的干扰较重,必须重视对其抗干扰技术的研究。

   智能电动头干扰是指有用信号以外的噪声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变化部分的总称。工业生产现场的干扰可以沿线路侵入智能化阀门电动执行器,也可以以场的形式从空间侵入装置,系统的接地装置不良或不合理,也是引入干扰的重要途径;各种传感器、输人输出线路的绝缘不良,均有可能引入干扰;以场的形式入侵的干扰主要发生在高电压、大电流、高频电磁场(包括电火花激发的电磁辐射)附近,它们通过静电感应、电磁感应等方式在智能化阀门电动执行器中形成干扰。干扰一般以脉冲的形式进入阀门电动执行器。

     干扰对阀门电动执行器的作用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空间干扰,通过电磁波辐射串入装置;第二部分是过程通道干扰,前向输入通道干扰使模拟信号失真,数字信号出错,装置根据这些错误信号作出的反应必然是精误的;后向通道干扰使各种输出信号混乱,不能正确反应装置的真实输出量。第三部分是装置内部,即处理器CPU,由于CPU是+5V低电压供电,容易被干扰窜入,使总线上的数字信号混乱,引发一系列后果。

     智能电动头的抗干扰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门实验技术,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知识。以下是采用的一些抗干扰技术。电源抗干扰。在智能化阀门电动执行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电源的抗干扰问题。使用隔离变压器。因为高频噪声通过变压器不是靠初、次级线圈的相互耦合,而是靠初、次级间寄生电容耦合的。因此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用屏蔽层隔离,减小其分布电容,以提高抗共模干扰的能力。

一、智能电动执行机构,YTDZ-RS100智能电动头技术参数
外形结构:标准型、直装型

产品型号:YTDZ-RS100

电   源: AC 220 V

电机功率:25W

额定电流: 0.35 A

标准时间/力矩:30s / 100 Nm

可选时间/力矩:60s / 100 Nm

回转角度范围:0 —90 °可调

可选控制电路:伺服控制型:S 型,智能带数显

整机重量:3.0  kg

绝缘阻抗: AC110/220/380V : 100MΩ/500V

绝缘强度:1分钟(110/220V : 1500V)

防护等级:I P 67 或 I P 68

安装方法:360 °任意角度安装

电气接口:G 1/2 防水电缆接头、电源线、信号线

环境温度: -30 ℃—+ 60 ℃

建议配套阀门通径:软密封球阀≤1.6MPa       DN50、65

                 软密封蝶阀≤1.0MPa        DN80、100

                 通风蝶阀   ≤0.3MPa     DN 100、125、15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