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隔离变压器还是E型的铁芯啊,有无问题?

楼主(2014-01-10):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40852_1.shtml

这个是上次关于 隔离变压器的讨论

现在送货来了。可是我看好象是E型铁芯啊,碰到了不良厂家了?

网友A:
现在的小型变压器,还是E型的铁芯的占多数,C型的占少数

网友B:
用过这个型号的变压器,外形看起来相似;

网友C:
没有标准规定隔离变压器一定要用C型铁芯,因此目前基本还用E型铁芯做,只能说用C型铁芯更好一些。

网友D:
初次级绝缘方面,有否加强。

网友E:
如果初级和次级绝缘做得好没问题的!

网友F:
如果容量选择正确就没问题了,本身这种变压器高低压绕组也是分开绕制的。

网友G:
不是不良商家,我顶的货也是这种,商家提前就说清楚了的。

这种隔离变压器要做的好的话,在两绕组之间会有一个薄铜片(不闭环)作为隔离,并单独引线接地。其实我们用于电源隔离不过也就是380V,只要变压器绕组强化了绝缘,绕制完成在漆里泡了两天,不是多大问题。

当然如果有特殊要求,比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出现两个绕组有电的联系,那么用这种结构的变压器我觉得不合适。

我用在380/220控制电源,220V我一端接地,没什么问题。

对于隔离来说,最好的材料不是空气,你看有的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是用绝缘材料灌封了的,其实还是两个绕组在一个铁芯上,只是两者之间的绝缘比空气还好得多。

网友H:
没问题。变压器的铁芯大多数都是E型的,安全性取决于绝缘初、次极绝缘、和绝缘的结构。

网友I:
这个变压器肯定是E型的!!!!!!

网友I:
小豆豆基本都是E型的哦!

网友J:
E型的漏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