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300 介绍中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1-10):
西门子S7 300 数据区及其保持性一栏中的介绍,保持性和默认保持性有何区别

通常说的PLC有多少个点是指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是包括输入输出,还是仅仅输入或输出?

西门子PLC数字量通道和模拟量通道中,集成输入输出,输入输出,集中式输入输出有何区别

集成模拟量输入中电阻式和电流/电压式有何区别,电流/电压是是否就是4-20ma和0-5V信号,电阻式又是什么信号?

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有关CP 和 FM可挂载的数量的注释是推荐,那超过推荐的数量会发生什么?

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有关时间的缓冲是什么

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时间间隔是什么

网友A:
1、默认保持,应该是PLC长时间掉电,后再上电,PLC内对应地址数据还是有的;不丢失;

2、集成输入,模拟量输入,应该是PLC的CPU本体上自带的功能吧;

3、计数间隔,应该是最大计数之间间隔;

网友B:
1,通常说的PLC有多少个点是指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也包括输入输出

2,集成模拟量输入中电阻式和电流/电压式有区别,电流/电压 有 4-20ma, 0-20 、0-5V,0-10 等等信号,电阻式专对温度采集而言

3,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有关CP 和 FM可挂载的数量的注释是推荐,那超过推荐的数量会通讯不稳定或是无法通讯

4,西门子S7 300的CPU模块介绍中有关时间的缓冲是系统运行时间频率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