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控制求助..,.

楼主(2014-01-10):
大家好:

                 我用s7200 PID向导生成PID,我看资料说调用PID子程序必须要用SM0.0触点。可是这样的话如果设定值不为0的话。。PID输出时一直在增加的直到到32000位置。而我现在想要PID的输出在满足我一定的条件下才从0开始增加,怎么做呢。换种说法就是我想控制PID程序的工作状态。

 还有就是我不把设定值清0的前提下。怎样使PID输出为0

网友A:
  我也正在看这个,也是不太明白,SM 0.0 一直有信号 也只是扫描时出现

楼主:
。。三菱的 PID指令  想断开就断开  想接通就接通。。200的只能用SM0.0接通而且前后不能有其他触点。。很麻烦

网友B:
你可以增加PID手动控制功能啊 当你增加了手动控制功能后 PID子程序的管脚就多了一个输入脚 这样你就可以随意控制PID了 当然了 光这些还不够 你还需要把各种输入输出值做转换 然后把各种需要控制的值导入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中 这样才能在工业现场使用

网友C:
在想到里有个是否需要手动功能的选项,选上后PID模块上就有手动/自动的切换变量,由你设定或控制了。注意做好自动到手动的跟踪。

网友D(2016-11-10):
PID要用闭环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