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速率怎么改变

楼主(2014-01-10):
通信采用西门子原厂的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我在编程软件里改、在电缆上的线盒拨码改都不行,通信时显示搜索到的始终是9.6Kbs。应该怎么设才能提高速度?

网友A:
   没用过你这个型号的线,一般R232 线盒拨码修改

网友B:
先把电缆上的波码调到9.6K,然后在编程软件上设置端口速率为其他(比如187.5K),下载程序。

这样,PLC的通信速率就为设定的值(187.5K)。

想要再次和电脑连接,则需要设定编程电缆上的波码开关为187.5K了。

网友C:
xi tong kuai

she bei guan li 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