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法--模拟量

楼主(2014-01-10):
深圳市顾美科技生产的PLC ,PLC一体机因模拟量的修正不同可分两类:

第一类:EX2N-70H, EX2N-40A/50A,DX2NT;

第二类:EX2N-43H,EX2N-30A/30B/40B,EX2N/EX2NS/DX2N/DX2NS;该文档是第一类:EX2N-70H, EX2N-40A/50A,DX2NT的用法说明。

1. 模拟量的用法(适用于70H,40A,50A,DX2NT)

模拟量输入选型

COOLMAY EX2N-70H触摸屏PLC一体机,EX2N-40A/50A文本PLC一体机均可选做12路模拟量(温度)输入8路模拟量输出。模拟量(温度)输入类型如下表所示,可根据客户需要选做。

输入信号种类   量程   寄存器读数值:D8030-D8033   分辨率   精度总量程   选择寄存器D8213

E型热电偶   环境温度-599.9   室温-5999   0.1℃   1%   0

K型热电偶   环境温度-999.9℃   室温-9999   0.1℃   1%   1

Pt100   -49.9-499.9℃   -499-4999   0.1℃   1%   /

热敏电阻NTC10K   -19.9-109.9℃   -199-1099   0.1℃   1%   /

热敏电阻NTC50K   -40-299.9℃   -400-2999   0.1℃   1%   /

电压模拟量   0-10V   0-4000   2.5mV   1%   /

电流模拟量Type1   0-20mA   0-4000   5uA   1%   /

电流模拟量Type2   4-20mA   0-4000   4uA   1%   /

l PLC内部集成的变送器,是上表6种类型中的其中一种,订购时可选择其中一种定购。但是E和K型热电偶变送器是相同的,通过修改D8213灵活选择E型热电偶或K型热电偶,当选用K型热电偶时设定D8213=1,被测量温度在500℃以下,建议优先使用E型热电偶。

l 为保证测量精度,E和K型热电偶变送器内部具有冷端温度检测传感器,因此被测温度读数不会低于冷端温度。使用热电偶时,内部已经做冷端处理,测量以冷端(室温)为基准,即最低测量温度为控制箱所处温度

l 传感器断线时,寄存器读数值会超过最大量程,如选E型热电偶时,AD0断线D8030将大于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