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r权限不够怎么更改?

楼主(2014-01-10):
新手初学,请问如何设置oper权限,默认登录oper但是只能看画面,不能看报警,不能进入点详细 请问如何更改 谢谢!

网友A:
要设置的不是Oper权限,而是包括Asset 分配等的系统系统规划。

网友B(2014-02-25):
可以进行修改,不过需要mngr权限,一般情况密码mngr

楼主(2014-04-11):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的不是Oper权限,而是包括Asset 分配等的...

忘了道谢了 , 没看到回复, 但是确实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D(2014-05-29):
有几种情况:(一)你直接点击下面的OPR,然后出来4个选项,你选择一个权限就可以。(二)专用键盘上有钥匙,你把钥匙打到哪个权限就是哪个权限。(三)更变权限需要密码。

还有另外你需要把你这个操作站加到工程师的工作组里面去。

网友E(2021-02-01):
可以进行修改,不过需要管理员的权限

网友F(2021-03-08):
需要管理员权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