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运动控制方法

楼主(2014-01-10):
各位大家好,现有一问题请教:一小车做圆周运动,只有一个限位开关控制启动停止,用PLC控制的话,该怎么弄?

网友:
我用1S延时感觉不准,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A:
一个是因为周末,另一个是不知道您要实现什么效果的控制.

网友B:
电机是一般的一般的变频调速电机,,控制原理是运动车在一圆盘上面运动,起始点都在一个点上面

网友A:
控制原理是运动车在一圆盘上面运动,起始点都在一个点上面

开机后自动运动到这一点停住,每次启动后专一周回到这一点停住,是这样么?

停止的位置允许误差多少?电机(小车)速度要求多少?电机(小车)的刹车距离是多少?刹车距离有没有一致性?

除了一个开关以外,有没有其它传感器?

网友C:
需要两个检测开关,否则停车时间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