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松下PLC 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01-10):
版主你好,松下PLC脉冲输出控制电机,上面是初始化程序,怎么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频率设定,来改变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修改可以是按下某开关,频率增加或减少,或是上位机直接修改)

网友A:
直接将速度值重新写入,要么也可以用分段指令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速度值重新写入,要么也可以用分段指令写,

我尝试过重复这段程序(修改了其中频率值),采用一个按键脉冲进行触发,但是没有达到变速效果,可否详细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