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三相负荷不平衡就跳闸的空开吗?

楼主(2014-01-10):
有个200A的空开,一相没负荷,一相负荷小。一相有小卖店和理发店。一天跳闸4次,我说是空开问题,同事说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请问有这种空开吗?

网友A:
没有见过,不过楼主可以换一下空开试一试!

网友B:
是不是dz108-20那类的空开

网友C:
dai dou dian bao hu

网友D:
热不平衡造成的误动作,将三路均分吧

网友E:
要看空开型号,常用的空开都没有三相不平衡动作功能。只有用于电机保护的空开才可能配备这个功能,配电用的100%没有这个功能。

你这个空开带漏电保护的吧。

网友F:
有一相过载就能引起空开的跳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看空开型号,常用的空开都没有三相不平衡动作功能。只有...

计算一下负荷看看

网友H:
根据楼主说的估计是个漏电开关。

楼主:
第一级漏保40A   第二级空开160A    第三级200A那个跳闸

网友I(2014-02-14):
将三路均分......

网友J:
空开没这个功能。专业的保护器才有。

网友K:
我也没见过这种功能的空气开头关。

网友L:
  一相没负荷,一相负荷小,一相有小卖店和理发店而跳闸,原因不是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而是小卖店和理发店的总负荷电流超过了空开的允许电流值。

网友M:
200A的电流,应该不至于两个用户能有那么大,还是考虑空开品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