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也被冤枉,急停按钮

楼主(2014-01-11):
            相信在很多的项目或者工程当中,都会有设置“急停按钮”的,而下面就是这个急停按钮惹的祸。当我们在运行某项工程什么的时候,如果发生什么异常通常就会按下“急停按钮”,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在这里是没有发生任何的紧急事件,“急停按钮”却突然工作了,并且表示它已经发挥作用,所有的工程都没有办法动工了。于是工作人员就纳闷了,怎么无缘无故会这样突然就启动了“急停按钮”了呢,正当他们郁闷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直接甩开急停按钮了,但是依旧无济于事。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研究,才发现是控制系统出了问题,当那里的工作人员想要启动设备时,里面的两个通道之间的发出信号的按钮出现了差异,也正因为这个差异时间,就把发生的错误钝化了,因此导致了同样的信号按钮被钝化为安全的信号值零,然而此时系统又黑白不分的把这个按钮按下了,就这样这个按钮就被冤枉了。
   为了改变按钮发生这样的错误,导致工程的不正常的进行,他们开始想出一些解决方案,就比如把导致差异的时间延长,那样就不会发生钝化,或者当并没有发生危险时不要把它认为是出现了问题,而应该正当的解释是发生了钝化,再者对于出错的这个问题不应该牵连无辜,对于这样的钝化和真正的急停按钮应该改进一下,让它们不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出现一样的错误。

网友A:
现实中确实这样的现象大量存在

网友B:
   这是国内或是现在的设备减化的结果,你看看原来的标准设备,急停 一般是两路,一路是要进入安全继电器,另一路直接切断控制电源

   当按下急停时保证设备安全停车,但反向旋转好急停时,要设备确认安全后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