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感性负载降低功率因数吗?

楼主(2014-01-11):
在电气控制中,能起到降低功率因数的设备基本上就是电动机电感性负载吗?

变压器算不算?

网友A:
当然也算了!!!!!!!!!

网友B:
电机、变压器这类负载属感性负载,负载中还有容性负载呢,也降低功率因数。比如电子镇流器。

网友C:
功率因数概念虽然是由 线性电路(RLC电路)导出,但是对于非 线性电路,  功率因数的 概念仍然成立。 除了电感、 电容会影响 功率因数。 整流器、变频器等 非线性电器 也会影响功率因数。不过 这时功率因数是 由于谐波存在, 进行傅里叶 变换之后,对应  的 阻抗 角的余弦。(参见时空推荐的那本手册)。

楼主:
那直流电源也会降低功率因数吗?

网友B:
直流电源?指什么说的?

直流供电功不涉及功率因数,电压、电流没有相位差;给直流电源供电的交流电源有功率因数的指标,因为有非线性元件和滤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指什么说的?直流供电功不涉及功率因数,电压、...

就对直流电源而言,它的输出就无功率因数这个说法,而它的整流部分有电容、电感等一系列器件,那它就涉及功率因数了!

如果是大型的直流供电系统,如电镀,它的功率因数补偿也是靠投放电容实现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直流电源?指什么说的?直流供...

没有电镀电源的运行经验,不敢妄谈。

网友D:
1、先说说功率因数的概念:

1)功率因数是交流电的概念,在交流电路,所有元件按性质分为三类,电阻、电容、电感;

2)电阻为耗能元件,电压、电流同相位,只有有功功率,与交流电的波形频率无关;

3)电容、电感是储能元件,它与电源之间交换能量,电压、电流相差90°,只有无功功率,电感与电容的无功功率可以相互补偿;

4)交流电路都是由电阻、电感、电容串、并、混联构成,对电路的交流电流形成阻碍作用,感抗、容抗合称为电抗,电阻、电抗合称为阻抗,电阻、电抗与阻抗是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电阻与阻抗的比为阻抗角的余弦,阻抗角就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是由电抗引起的;

5)电抗即容抗、感抗,容抗、感抗分别与交流电的频率成反比、正比,所以电路的阻抗角会随着交流电的频率发生变化而变化;

6)功率因数就是阻抗角的余弦,阻抗角就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差,也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

网友D:
2、回答楼主的问题,影响电路功率因数高低的原因有哪些?

1)功率因数,就是电路阻抗角的余弦;

2)电路阻抗角的大小与电抗、电阻的大小有关,还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

①电阻大,功率因数高,电阻小,功率因数低;

②电抗(XL-XC)大,功率因数低,电抗小,功率因数高;

③感性电路电感元件(有线圈的设备)多,功率因数低;

④容性电路电容元件多,容量大,容抗低,电流大,功率因数低;

⑤电压频率越高,感性电路的感抗正比增大,电抗增大,功率因数下降;

⑥电压频率越高,容性电路容抗越小,电流越大,功率因数下降;

网友D:
3、简单说:

1)电路电感元件多,功率因数下降;

2)电阻减小,功率因数下降,举例说异步电机空载运行;

3)非线性元件引起的高频谐波,会使系统功率因数下降;

网友D:
4、说明:

1)举例说二极管整流电路,负载是用直流电的电阻,没有功率因数的问题;

2)但是作为供电电源,是交流电路,交流电源的内阻是有阻抗角的,会因高次谐波的产生导致交流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下降

3)但是不能说直流电路也有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D:
4)直流电路的电流变化,形成交流分量,交流分量存在电抗的问题!举例说电感滤波、电容滤波的原理;

楼主(2014-02-18):
引用 网友D:
2、回答楼主的问题,影响电路功率因数高低的原因有哪些?...

刘工,电动机而言那是不是负载轻较负载重功率因数会高?

还有什么样的负载是属于容性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 刘工,电动机而言那是不是负载轻较负载重功率因数会高?……

1、对交流电源来说,交流电机的功率因数 随着负载大小变化,是一条下凹的曲线,就是说额定负载运行时功率因数最大;

2、对交流电源来说,交流电机的功率因数 随着负载大小变化,是一条下凹的曲线,就是说额定负载运行时功率因数最大,轻载或者重载时,功率因数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刘工,电动机而言那是不是...

哦,是这样呀,对于重载的话功率数会降低,这个能好理解些,对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也会降低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E:
刘老师讲:2、对交流电源来说,交流电机的功率因数 随着负载大小变化,是一条下凹的曲线,就是说额定负载运行时功率因数最大,轻载或者重载时,功率因数下降!

这样讲对吗?似是而非,何为重载?何为轻载?何为下凹?电机一般都工作在额定参数之下。重载是否是超过额定电流或功率?

一般对于交流异步电机,功率因数在额定功率下,随负载功率减小而降低,但是是一条非线性曲线,在图形上表现为上凸的的曲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轻载时功率因数也会降低我就想不明白了。…… ...

1、举例说 ,空载时,交流电机的电流就只有励磁电流了,功率因数肯定低了!

2、重载时,功率因数下降,是因为重载时电流的无功分量会迅速增大,举例说堵转时漏感抗增大很多,功率因数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