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计与压力传感器区别

楼主(2014-01-11):
小弟刚接触真空计(英福康),而仅仅知道一些关于真空计的参数,却不懂真空计与普通的压力传感器有何区别。是否仅仅只是量程的不同,真空计针对的是否是微量级别的压力控制监控呢,也希望能有大师能通俗的解释下真空计的工作 原理,及和压力传感器的区别,让有疑问的兄弟姐妹们都知道个一二。再此先谢谢有任何回复的各位好汉了~~~

网友A:
印象中好像就是正值和负值的区别吧?!

网友B(2014-02-11):
一个是正压一个是负压,负压就是真空,就是把容器内的气体不断的向外用真空泵向外吸,直到达到要求的负压力值,一般好像是0.1MPA最大,当然也有更大的,正压就是气泵的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