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与称重显示器和fx2nPLC连接

楼主(2014-01-11):
组态王怎么与称重显示器和fx2nPLC连接

称重器显示器有485接口

组态王怎么读取显示器测量值

网友A:
你的组态王是用什么接口的?RS485还是RS232?

方法:称重显示器通过模拟量输出到PLC的寄存器,然后组态王用这个测量值读取刚才那个寄存器。

网友B:
你的组态王是用什么接口的?RS485还是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