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断路器额定电压与使用电压

楼主(2014-01-11):
直流断路器额定电压是125V,请问可以接直流24V线路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使用的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没问题吧!直流断路器和接触器因为是用磁吹灭弧,所以影响使用的是电流,当选的电器额定电流太大时,不易灭弧,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