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S7-200CPU

楼主(2014-01-11):
我们有一套自动变频供水系统,CPU是214的,界面是TP177B,因浸水CPU214损坏,无相同型号,只有一个CPU226能不能代用,若能要做哪些处理,新的PLC系统数据是否重新设

网友A:
1,可以用 226 替换

2,当然要做处理,首先你要有 原来设备程序,修改 PLC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