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伺服控制

楼主(2014-01-11):
S7-200如何控制伺服的走位?

如果用脉冲输出库文件进行控制,如何使用?

运用 Q0_1_MoveVelocity之前是不是一定要先调用 Q0_1_CTRL

--------------------------------------------------------------------------

库文件的变量设置在VB100~VB167,以上库文件的变量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该如何设置?

程序编译都通过,进入仿真软件就不行,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有类似的伺服控制例子最好

本人只用过日系的品牌,伺服控制用DDRVI ,DDRVA指令就OK

现在想多学点欧美系的PLC,以后就少用或不用日系品牌,表达一下我的爱国心吧

网友A:
你的操作是正确的,这个库应该是仿真不了的,另外要提醒你的一点是这个库在重复调用时,一个状态字改变其他状态字同样会改变,如果你需要状态字进行跳转的话的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是正确的,这个库应该是仿真不了的,另外要提醒你...

这是问题很严重,我就遇到了,至今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是正确的,这个库应该是仿真不了的,另外要提醒你...

你说的状态字的改变指的是哪方面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