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9 修改功率

楼主(2014-01-11):
各位师傅好!

        一台 英威腾G9 11kw的变频器 主板坏掉了,现在手头有一台闲置的 G9 2.2kw的变频器 想用2.2kw变频器主板代换 11kw的主板 现在 开机就显示 容量设置错误 !恳请哪位师傅指点 修改该变频器容量的方法或者是 该机的超级密码等 !  ( 该机B-01 电机额定输出电流 不可修改!)不甚感谢!

网友A:
    G9 2.2kw的变频器 想用2.2kw变频器主板代换 11kw的主板 ??

这个不安全的,小马拉大车会出事的

网友B:
7-10=30A

B-01=30A

网友B:
只换主板没事,只要能用,IGBT还是11KW的。带得起。就是检测电流参数要设置好,不然会报过电流。

网友C:
这个机子没拆过,国产品牌有些变频器上面有个功率插件--可以插拔的,可以拆到新机子上去使用,你拍新旧照片上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