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电源线颜色问题

楼主(2014-01-11):
学习eplan 不知道哪位知道怎样更改三相电源线的颜色,把三根改成不同的颜色。应用于整个项目图纸中?

网友A(2016-09-22):
用定义电位点,选里面的图形显示-颜色,然后再刷新就OK了

网友B(2017-09-21):
Potential Definition point 可以定义线的颜色并可以在整个醒目中国应用, 如果先定义为同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