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讯问题

楼主(2014-01-11):
LEVI102A,用USB连接电脑,可以检测HMI软件版本,但是点 HMI->PC后,让选择保存路径,点保存后,就没有反应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死机吧

楼主:
没有死机,此时点关闭会提示取消下载。应该是通讯上了,因为可以查看屏的软件版本,也可以清除屏校准。但是就是进度条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提示。如果换成COM通讯,通讯不上会有提示,只是我这里没有COM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