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窗口打印问题

楼主(2014-01-11):
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对wincc6.2运行窗口进行打印,网上说可以使用wincc自带的硬拷贝功能进行打印

哪位高手对wincc硬组态比较熟悉,要怎么配置,需要什么函数。

百度搜过好多脚本尝试了都不行

谢谢各位

网友A:
在打印机上设置纸张的大小设置横向或纵向打印,
请自己理解一下你自己用的脚本,你用的是拷贝了当前的屏幕
如果不需要打印全屏,自定义打印区域,
拷贝输出本来就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不屑多说了!
#pragma code ("prtscrn.dll")
#include "prtscrn.h"
#pragma code()
long Left, Top, Width, Height;
Left=0;
Top=0;
Width=(需要输出的尺寸);
Height=(需要输出的尺寸);
PrtScreenPart ((ULONG) Left, (ULONG) Top, (ULONG) Width, (ULONG) He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打印机上设置纸张的大小设置横向或纵向打印, 请自己理...

 该问题已经解决,不是用的这种方法,我用的方法如下,供大家参考

第一步:在报表编辑器--布局,新建一个布局,在布局中插入硬拷贝控件,右击布局属性,根据你的应用选择纵向或者横向。右击硬拷贝控件,选择打印区域设置,根据需要打印全屏幕或者分屏,选择分屏可以用户自定义需要打印的区域X,Y,宽,高,到这里把布局设置完成。

 第二步:在报表编辑器--打印作业,新建一个打印作业(记住作业名称),打印属性-设置名称,布局选择在布局中新建的布局,对话框根据需要选择,可以选择打印机设置。

 第三步:在画面中新建一个按钮,右击C动作,采用RPTJobPrint("打印作业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