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RS485 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4-01-11):
现在想做CP1H 与伺服通讯,以前没做过,请大家帮个忙有做过的传个程序什么的参考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大了。

网友A(2014-02-14):
接线如下:

CP1W-CIF11        modbus-RTU从站设备

SDA-----------------------负

SDB-----------------------正

或者

RDA-----------------------负

RDB-----------------------正

CP1W-CIF11背后开关设置如下:

DIP1#-当该台PLC在串口网络的终端时设置为ON,否则设置为OFF。

DIP4#-设置为OFF

DIP2#,3#,5#,6#-设置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