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运行中出现的奇怪问题 请高手赐教 特急

楼主(2014-01-12):
我公司在生产中采用了气流干燥系统对物料进行干燥 工人在操作时主要靠手感 为了解决干燥好的物料水份偏差太大的问题 特采用S7200和OP320S来对物料干燥进行自动控制 一开始效果还可以 后来 岗位工反映当系统偶然断料时 S7200会有一个2到3分钟的稳定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物料的水分偏差很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特加了网络7和网络8 目的是 当温度超过设定值5度时 让PLC切换到手动方式 也就是说 控制变频器一固定的转速20HZ运行 当物料回复正常时 温度会回落 当温度回落至比设定值高1度时 PLC再切换到自动方式 但是 在生产中发现 温度超过设定值5度时 S7200非但不切换 反而输出一个低频率给变频器 后来 断开 PLC和OP320 用电脑到现场监控 PLC就能很好的按我编写的程序运行 一但和OP320连接 PLC就出现上述问题 程序如下 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西门子的东西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常,就是西门子的技术工程师都没法解释明白,还是更改品牌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东西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常,就是西门子的技术...

也许吧 不过 我是一刚刚入门的新手 对有数十年声誉的老品牌我还不敢轻易置评 再说了 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能说单单就是西门子的问题 当然了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呀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下了看看学学!!!!!!!!!!!!!!!!!!

网友C:
你试一试  在你所要求的手动时候,跳过PID程序段,将一个固定值加入到AQW不就行了么,如果条件退出了,就将PID段重新激活不就可以了么,你这样的修改,PID还是起作用吧,输出到AQW的值还是由PID来控制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吧,你再改下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试一试  在你所要求的手动时候,跳过PID程序段,将一个固定值加入到AQW不就行了么,如果条件退出了,就将PID段重新激活不就可以了么,你这样的修改,PID还是起作用吧,输出到AQW的值还是由PID来控制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吧,你再改下程序就没问题了!!!!!!!!!!!!!!!!!!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不过 按S7200编程手册上说 当PID指令的手动位 置OFF时 PID的算法将终止 也就是说在PID子程序中有附加了一条单独对AQW赋值的指令 只要手动位为0 则PID停止计算 然后调用那条单独的赋值指令 这个在工作现场我用电脑不止一次的监控过 只要M4.1一置位 那么AQW0马上输出为20HZ 用万用表量模拟量输出模块 输出值为固定4.0V 变频器采用模拟量0-10V控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真让人啼笑皆非 PLC OP320S 程序都没问题 问题居然出在温度传感器上 那家伙输出的4-20MA一直偷偷的跳跃 并且跳的幅度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