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AD做电子称

楼主(2014-01-12):
DVP04AD开发电子称,采用0~10V输入,读取模拟量现在值时,由于称盘摇动数据跳动很大,1.2吨称,放20kg砝码数据在16~34kg跳动,无法使用。无奈只好设置平均次数=10,读取平均值,能好点。但还是不理想。有做过电子称的师傅,请指教一下,应该怎样使用和设置。

我没有用浮点,寄存器也都是16位的。校称是利用20kg砝码和当前平均值(模块)减空称值推算出一个系数。称重时再用这个系数乘以称重时的当前平均值减空称值。

还有,校零时,显示0和5532跳动。平均值=空称值时,显示0。平均值<空称值时,显示5532(左右)。

扩展模块两个微调k18=0,k24=16000。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如果采用0~20mA输入会好的呢。信号放大器只有这两个模式输出。

楼主:
DVP04AD-H3采集称重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式应该采用哪个模式?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

楼主:
今天:电压,电流输入模式都试了,效果一样。搞不好了,以后要考虑其它品牌的称重模拟量采集了。

网友A:
这种精度一般是不够的

4000分之一

网友B:
32000的分辨率,1200/32000=0.0375kg。20kg的物体完全没问题。

我用这个模块做完全没问题,比较稳定。

AD是最后一级,首先就必须要保证秤的稳定,再是前级放大器的稳定。你的秤摇动,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就不稳定,后面如何保证稳定呢。这个模块采样时间是0.4mS,4个通道1.6mS,你10次滤波才16mS,1.2t的秤振动频率如果以100mS(实际震动频率还应该取得更低),你16mS如何让数据不跳动呢?

你可以取2秒或更长的滤波时间,AD最大100次滤波,也就是160mS,再用PLC做滤波,你延长滤波时间才能抑制波动,如果要求高甚至可以达到5S。

网友B:
还有校秤应该用满量程(或接近)的定量砣(砝码),你1.2t的秤用20kg来校,也太,,,,

楼主:
感谢“第五季冰川”指教。秤盘摇动是机械结构所致,我无法更改,延迟滤波时间是个好办法。我试试看,再次感谢!

楼主(2015-05-19):
问题的原因是S型传感器吊杆太长,大约1.6米,设备又是露天摆放,轻微的风吹秤盘就摆动不停。后来将吊杆缩短至20CM,效果好多了。

手头也只有一个20kg砝码,首先取得初步斜率值,再逐渐增加重量。修改斜率值,达到校称数值。效果还不错。谢谢第五纪并成指导。

网友C:
积分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积分

楼主:
用数值称重模块读取传感器模拟量,再用485通讯联机PLC,非常简单。即不要放大器也不要模拟量变换,而且还有专用的pc计量标定软件,硬件连接完成,编写一个通讯程序,可以直接读取重量值。

网友A:
终于进步了

楼主:
谢谢ac米兰,我还是想用人机读取数据,或计量标定。